MM420变频器的MODBUS通讯

楼主(2013-05-29):
请教问题:关于MM420变频器,如果通过西门子200PLC的MODBUS通讯,是不是每台变频器都需要增加PROFIBUS模块才可以?如果不用PROFIBUS模块,是不是只能USS通讯? 谢谢!

网友A:
  SIEMENS 的不用 PROFIBUS 模块也行,就 USS 通讯直接连接可以的,不过我也没有搞过,网上有这类案例

网友B:
MM420内置485通讯口,与200PLC通讯直接用USS协议,不用另加模块。

200PLC有USS协议库程序直接调用很方便。

楼主:
谢谢回复,顺便问下:USS协议库程序要到哪里去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