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P04DA-H3代换DVP04DA-H2

楼主(2013-05-29):
用DVP04DA-H3代换DVP04DA-H2时需要改写软件吗?输出一个是-10V~+10V,另一个是0~10V,直接代换后电机不运转,而在DVP04DA-H3输出模式中没有0~10这个选项,求高手指点!

网友A:
木用过,也木看过手册。

网友B:
台达技术支持热线,打个电话问一下?!

网友C:
须修改PLC内的程序

网友D(2013-08-09):
需要修改程序,你没有H3说明书?看看说明书!网上大部分都是H2的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