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电连接产品对接中晃动的问题

楼主(2013-05-29):
      A是托举板,B汽车,C是车库。

      A上面有两个插口,一个用来连接汽车(充电)   一个用来对接车库中的电源。

要求:用A把B 传送带 C位置上 ,同时A跟B的充电电源自动对接上。

问题:A到B的传送过程中,有左右5cm上下8cm的晃动误差,如何解决

用什么产品,可以解决对接过程中误差的问题。

网友A:
楼主A的驱动动力是电机吗?

如果是液压的话晃动是比较大的。

电机效果会好点,另外,晃动用电气解决比较费劲,最好在机械上做做改进。

楼主:
谢谢!已经改动过来,但是还是会有左右2mm,上下4mm的误差,有什么电连接可以用吗?

网友B:
最好做一个导向槽,这样有点儿偏差也能正确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