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工厂配电布局图

楼主(2013-05-29):
  公司生产车间有几条流水线,因不是统一时间安装使用,所布线不是很规范,现在有5个电柜分开,还有好几个小柜,还有空调开关,空压机房--

  求一份工厂设计的电路布局图,如做做出来让电工看了一目了然,能看清大车间线路走向?

网友A:
具体数据不行,无从下手:比如:共几个车间,空间分布是什么样子的,进线电源在什么位置,几个流水线?流水线的控制箱在什么位置,容量多大?空调位置,容量多大,都得有具体的位置和参数才能下笔。

网友B:
楼主应该先上车间分布图,报上设备安装位置及分布情况,数据等等。

网友C:
需要平面图,流水线的布置图,电柜的容量及其位置。

楼主:
  现在是想在每个柜门内帖上一张车间内线路布置图,但是不知道要做成什么样的看起来直观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是想在每个柜门内帖上一张车间内线路布置图,但...

 我觉得可以做成示意图,在你的平面图的基础上增加一些不同颜色的区块代表不同的线路,这样比较直观方便。

网友D:
单线系统图就可以表示清楚。车间供电设计按局部负荷中心分布动力箱,按供电容量选择电缆(或母线槽)截面,最好整个工程用同规格电缆,方便采购、施工。

网友E:
太笼统了,几个闸?负荷多少?线径?电线电缆的长度?都不知道呀!

网友F:
需要平面图  电源的走线顺序

网友G:
至少有个平面示意图,然后分开片区,然后柜子图分开编号,一看就知道柜子在哪片区的。

网友B:
楼主可以按楼上的先画个草图,

贴出来

工控网的仙人可以给你画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