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单相380接入220V电路

楼主(2013-05-29):
一台单相380V/76V 容量为6KVA的隔离变压器直接计入220V的电路中是不是就可以输出220V/44V的电压,变压器的容量是不是不变如果减少则减少多少?是不是3.47KVA,这样变压器一次侧和二次侧额定电流是多少?

网友A:
把變壓器線圈當導線來看 這樣就清楚了

380V/76V 容量为6KVA

一次測  電流=6000/380~=15.7A

當一次測電壓為220V 電流也不可超過15.7A 否則線圈燒毀==>220*15.7=3.454KVA

二次測也是同樣道理

這裡不涉及一些小係數及耐壓問題

网友B:
1楼说的很明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把變壓器線圈當導線來看 這樣就清楚了380V/76V ...

支持

网友D:
同意1楼观点:改为220V后,变压器的初次级容许的最大电流不能大于380V供电时的最大电流,其原因就是变压器的初次级导线的线径所决定的。此时变压器的最大容许容量降为3.45KVA,

网友E:
计算容量:6*220÷380 ≈3.47KVA,依据就是初级线圈电流不能超标

网友F:
实际能使用的容量要小于计算,因为初级线圈匝数多,直流电阻和电感量都比按220V设计的要大,既初级阻抗大了,运行中发热量就会增加。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把變壓器線圈當導線來看 這樣就清楚了380V/76V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意1楼观点:改为220V后,变压器的初次级容许的最大...

我觉得其实在220V电压下运用容量是不变的,只是电压等级低了,这样就涉及一个选型配用的问题,只能说选型没有选好,如果要配用就220  V,时,一二次侧的电流不能超过其在380V/76V额定状态的电流,不然造成变压器发热,使变压器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