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通讯 下发控制指令

楼主(2013-05-29):
大神好!  我的客户端是wincc ,   clint端是专有的SCADA软件,两个站点通过OPC通讯,目前采集的数据已经正常,为什么 clint DO输出的时候不能输出控制泵,而客户端wincc端没有任何事,可以输出控制泵。这是什么原因呢,大神给帮助一下吧!!!

网友A:
clint端输出的DO在server中是R/W属性的吗?

一般来说通讯的点都会进行转存,就是你输出的DO点可能不是控制泵启停的DO,是不是没有转存?

或者是有可能下位程序没有将你的通讯点加到它泵的控制程序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clint端输出的DO在server中是R/W属性的吗...

 通过OPC连接点应该是一模一样的,server端可以控制按理说clint端也是没有问题的。

现在我怀疑是server端的OPC里面没有W的属性只有R属性,这个还需要到现场证实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clint端输出的DO在...

 等待你的检查结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肩膀  回复内容:对: 龙唐西门道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

 通过第三方的软件查看

Item Access Rights 3

代表的是可读可写,但是还是写不下去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