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低电机的运行频率,能省电吗?

楼主(2013-05-29):
比如100KW电机在50HZ下带着电梯运动从地面升到20米。把频率从50降到40,还从地面升到20米。是否省电了?省多少?怎么算。求高手出招,谢谢!

网友A:
一点也没省,反而多了一个变频器及电机谐波损耗(大约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点也没省,反而多了一个变频器及电机谐波损耗(大约20%)。

 不是,原来就是有变频器的,不过是在工频下运转。。然后把频率从50调到40而已。这个时候是否省电呢

网友B:
省个屁呀。你在频率50的时候用10分钟到达位置。频率40的时候就要用12.5分钟。你说多出来的2.5分钟走的电费哪来的。所以,应该是一样的点能耗!

网友C:
嘿嘿  这个 我也算不太来 ,不过 我听我师傅跟我说 变频的2大做用就是变频跟省电

网友D(2013-08-31):
不考虑损耗就应该是一样,因为做功一样,当年我说的变频器如果运行在1HZ的情况下,可以想象其转矩同样要这么大,这样必须要加大电流,而电流越大发热损耗就越大,所以对于负载转矩比较大的设备我觉得这样做没有意义

网友E:
做功都是一样,同样的重物提升同样的高度。如何节能了?变频器的节能在这个上面体现不了的。

网友F:
省电要看具体案例,举两个例子。

1.风机和水泵负荷:如果工艺要求该类设备24小时不得停机,但是工艺方面又要求流量长期工作在满负荷以下(设计肯定是按照可能的最高满负荷),这个时候用变频器就省电明显。因为不用变频器,肯定是通过闸门来调节流量。

2.长期皮带运输负载:如果工艺原因,运输物料的皮带需要长期运转,但是皮带里面的物料长期处于非满负荷情况,就可以用变频器。如果工艺不需要,那就可以满负荷把物料运完,停机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