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大电机接线端子

楼主(2013-05-29):
  各位电工朋友注意了,本人前一段时间遇到一个问题给大加分享下,我在一家饲料厂上班,工厂里共有160KW的电机3台,132KW的2台,最近段时间总是烧电机引出线,有的甚至把电机电源线都烧了,160KW的电机配的150的线 ,132KW配的120的线。检查的时候电机端子螺丝都紧得没问题。把电机引出线压接好后没几天又烧了。后来仔细检查原来是电机接线端子用的螺母垫片有问题,原装电机配的都是铜的,可能在接线的时候原装的掉了,就随便找了几个铁的,由于铁的电阻大,导电性不好,在重负载,长时间使用时大电流通过螺母使螺母发热烧红了,由于金属传热快很快就使导线或电机引出线绝缘损坏,从而造成对地或相间短路,烧毁电机,电源线。

楼主:
 不易注意的问题,工作是是要细心

网友A:
工作中一定要注意。

网友B:
楼主很细心,实际的确有此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