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师,压力变送器与DCS显示。菜鸟有问

楼主(2013-05-29):
刚接触仪表,望大师们赐教。前几天公司里有一ABB压力变送器坏了。更换相同型号和相同量程ABB压力变送器后DCS上显示的压力比原来的压力偏小很多。是怎么会是呢??用手操器能不能把DCS上显示的压力调高呢??

网友A:
只要现场和DCS量程一致,那么室内和室外肯定一样,要不就是你组态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现场和DCS量程一致,那么室内和室外肯定一样,要不...

 先谢了!我想将现场压力变送器量程调小点,这样DCS上的显示压力会不会高一点呢??

网友B:
校验过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校验过没

 拿回来没校过,就看铭牌上量程和那块表的一样就装上去了。

网友B:
要保证显示值是准确的,不是应付工作,先前的变送器有过量程迁移没有,要知道,取压管路有没有泄漏

网友C:
你怎么知道原先压力变送器显示的数值是正确的,现在的变送器显示的数值是不正确的,你这种凑数的做法很不好,你想把数值做成一样的,这个方法很多也很简单,你直接加个干电池上去就可以了。

楼主:
先谢谢那么多位大师的解答,我打算那手操器量一下另外的一个相同设备的压力变送器。,看看他的量程是多少。对比对比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先谢谢那么多位大师的解答,我打算那手操器量一下另外的一...

 这个方法也不好,你不仅要把压力变送器的测量范围设置正确,还要对安装的压力变送器进行校准检测,看其是否是好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校验过没 内容的回...

 这样子肯定不行的,不能采用“拿来主义”的,必须重新设置量程上下限。

网友D:
ABB变送器精确度、稳定性都不错的,我们公司一直用着挺好的。

楼主:
在此谢谢那么多位师傅解答,果然量程不对!小生刚接触仪表类。

网友E:
菜鸟来了    我公司也有  压变呀

网友F:
电源被干扰了,或者是检查变送器迁移了没有

网友G:
我个人觉得先判断下现场的压力变送器所测量的压力是否准确,而后再测量所对应的量程输出的电流来判断正确与否

网友H:
所标注的量程范围,应该比实际的大。

实际测量的范围对应的4-20mA输出,在DCS上是可以查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