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给我个思路好吗?我都睡不着了!!

楼主(2013-05-29):
老师给我的毕业设计:题目《基于PLC的远程抄表系统软件设计》

目标和要求 : 设计基于 PLC 的远程自动抄表系统,从带有通信接口的仪表中读取参数。以通讯协议为基础,以网络为传输介质,以 PLC 为采集和控制模块,从而实现数据的采集和传输。

这是怎么个远程抄法?

我的想法是:利用PLC采集脉冲电表的脉冲,比如电表脉冲常数是1600imp/kwh,那我就用计数器计数,我设定计数器C计满16个脉冲就往寄存器D中加1,就这样计电表的度数,然后通过PLC的通讯模块把寄存器的数据传给上位机,这里我选用组态王软件做上位机接收软件。

现在关键是:

1. 我不明白怎么把寄存器的数据传给上位机,寄存器是2进制数,传给组态王后,组态王里接受到的是多少进制的?组态王又怎么显示这些表数?

2. 远程抄表,怎么个远程法?我们把PLC放到现场吗?PLC直接接电表?然后再通过以太网把PLC的数据远程传给上位机?

3. 控制电路我倒是明白,组态王里设个变量和PLC关联,这个变量一动作再根据PLC的程序就能驱动控制外部继电器线圈,从而实现控制用户通断电。。

4. 其实我不太懂脉冲电表原理,能给我解释下吗?

有了这些思路然后我就写了个PLC程序,结果发现就是2页写完了,那我们学校要求写50页啊,我怎么扩充啊?

下面是我写的程序。原先我写的是抄电表和水表的,x0是电表的脉冲输入,x1是水表脉冲输入,x2是组态控制输入,我写的就是就这么短,求师傅们给指点,这样写远远不够页数啊,我不想再睡不着觉了!!!

网友A:
摘要、说明、论述、结论,自己填充写吧,加上图片,分析图表等等,好弄。不是问题。

网友B:
大学最后一们作业了;自己好好做吧;以后就没有机会做了啊!兄弟;珍惜吧~!~

网友C:
这个网上有的是,你可以广泛搜索然后组合了。

现在的毕业设计大部分都是组合体,真正的自己编写的非常少。

至于你这种远程抄表理论上实现很好,实际操作不怎么理想。

最常用的就是RS485性质的数字通讯模式,定期轮询读取数据。

至于RS485在PLC中的读取,PLC编程中已经有了模块进行处理了,你只要把数据按照分配的地址放在规定的寄存器中即可。

不知你设计的是编写这个处理模块程序,还是单纯的应用读取数据。

这个程序也有很多,可是偶不懂。

网友D:
脉冲采集的我就不说了,给你说说走通信的吧,首先你要给你们老师说现在市面上的电表很多,所以就存在了电表有不同的协议,现在假设你使用的是MODBUS协议的,那么你就考虑你有几块表,多少块表连接一个PLC的通信端口。或是用串口服务器将串口转为以太网,再进PLC。然后你要自己开发串口通信程序来读取电表的数据,现在的电表当说电度就有有功,无功的区分,你要读取什么数据,其次电表读取的数据是直接接入式的还是互感器接入式的,如果是互感器接入式的需要乘以变比才是实际数据。实际数据可以存放在一个存储空间内,然后提供给上位机显示,上位机可以通过OPC或者专用驱动来读取数据。按照这个思路搞吧,搞完后你就可以步入社会了

网友E:
告诉你一个思路:就是每个变压器范围之内,电表安装电力线载波数据传输模块,这样该变压器下属的所有电表直接即可抄表,抄表数据再用电话网络传输到电力局上位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脉冲采集的我就不说了,给你说说走通信的吧,首先你要给你...

三菱PLC串口通信程序,怎么弄啊?我学三菱PLC的时候,老师根本就没提过这些指令。。

网友F:
用腾控的T901,会非常 简单

网友G:
要求写50页????加一些没用的程序进去就行。。。。。。

网友H:
1、如果上位机用组态王,那么下位机用哪家的PLC?组态王与PLC之间是有驱动的,驱动建立好了之后,就可以在驱动的基础上建立PLC设备,然后在组态王里建立相应的数据词典(数据库),至于你说的寄存器是2进制的,这个是可以进行转换成十进制、十六进制的。PLC中有专门的转换指令。

2、一般来说,远程抄表系统都是通过智能电表的通讯接口来进行数据传输。比如物理接口是RS485,协议为MODBUS RTU。那么只要定义好每一个电表的地址(1-n),定义好每个电表所要传输的数据长度及格式,然后PLC按轮询方式去挨个访问每个电表,将所要的数据取到PLC中特定的寄存器存储起来就可以了。你需要做的就是知道电表用的什么接口,什么协议,了解协议格式,了解PLC是否支持这种通讯格式。然后根据需要进行编程。

3、建议可以下载一个组态王的用户手册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1、如果上位机用组态王,那么下位机用哪家的PLC?组态...

PLC选三菱FX2N,我按照你的回答2做,那PLC怎么以网络为传输介质,和上位机通信?

网友H: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H  1、如果上位机用组态王,...

 如果选三菱FX2N的PLC,与组态王通讯的话,一般来说是通过串口,如果需要通过以太网方式传输,那么就需要看组态王有没有做FX2N的以太网驱动。貌似在我的记忆里好像FX2N没有以太网接口模块吧,不知道现在新出的有没有。

网友I:
集合全国川渝纯老乡群,专业非标自动化 工控  电子电气 工业视觉 机械和程序设计 PLC人机控制讨论

技术和业务于一体 现群内成员489人 群内活跃 管理到位 只限老乡加入 加入时 备注老家地址 118552959

工厂自动化 工业自动化产品 二手交易群 集合专业买卖老板的工控产品群65688755,不限地区

楼主:
引用 网友H: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H ...

我在网上查了,FX没有以太网模块,那我能用RS232转以太网做不?

网友:
好好看看吧。做一个采集很容易,做十个呢,一百个呢,十万个呢,就不是那么容易了,这里面有很多的细节要处理。关于远程抄表,可以写几本书呢,50页的论文不算多,关键是你理解的深度问题。

网友J:
PLC与电表通讯  为什么还要采集脉冲信号?采用什么通讯格式,通讯协议?

网友K:
引用 网友B:
大学最后一们作业了;自己好好做吧;以后就没有机会做了啊...

网友L:
如果此项目作成,是真正的能用,你就是高手了,月薪至少8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