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 Quick Client 无法浏览域里面的ifix服务器

楼主(2013-05-29):
win7 32位系统,用OPC Quick Client浏览域里面的ifix服务器时,根本无法找到计算机,电脑已经加入到域中,可以ping同服务器ip地址,不用OPC Quick Client浏览,直接输入节点名称和服务名称,提示可以连接,但是建立组的时候,提示opc 2.0错误,默认到1.0,请问这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A:
请使用其他的OPC客户端试试。

楼主:
DCOM配置以后,可以正常连接了,但是今天又连接失败了,激活服务器失败,不知道是社么原因啊

网友B:
不想DCOM配置的话,可以用OPCBridge软件把OPC服务器转成Modbus TCP服务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