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机器人TCP平均误差大的解决

楼主(2013-05-29):
在对一台IRB120机器人用4点法做TCP时,平均误差达到7mm(正常一般只有1-2左右),就算用6点法也没有太多的改善。原因是第三轴的机械原点没有对准刻度位置造成的。

解决方法:重新校准第三轴的机械原点位置,对准刻度位置后,问题解决。

(转自叶老师博客)

网友A:
移到到刻度线,更新转数计数器,更新马达偏移值!

网友B:
       我们是镜头生产厂家,生产的高清镜头广泛用于印刷机械,玻璃划片机,打孔机,点胶机,SMT检测,补线机等光学定位。用于零件检测,测量,定位等领域。也可根据要求定制。

                  镜头种类;手动光圈,手动变焦。

                                      固定光圈,固定焦距。

                  联系电话;13002596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