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主从控制的应用

楼主(2013-05-29):
    由于异步电机滑差的特性决定了在两台以上同时驱动一个刚性负载时,会发生负载分配不均的现象,严重的甚至可能在轻负载状态下发生一台电机托着另一台电机工作,2一台处于电动状态一台处于发电状态的情况。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使负载均匀分配,可以采用主从的控制方式

    下面以安川H1000为例介绍

    接线方式:主机接FM,AM,AC,从机接A1,A3,AC,共三根线,第一根是频率指令,第二根是力矩指令。

    控制原理

    两台均采用闭环矢量控制,主机做速度控制,从机做转矩控制,主机的两个模拟量FM,AM端子分别输出频率指令和转矩指令,频率指令用0~10V信号,转矩指令用-10~+10V信号。从机的A1接受主机的FM输出信号做为速度限制,A3接受主机的AM输出信号座位转矩指令。

当开始工作的时候,诸暨驱动负载会产生一个实际的内部转矩指令,将此转矩指令输入给转矩控制的从机,从机也会输出一个同样大小的转矩,这样两台变频器输出的转矩一样,就不会出现负载不均衡的现象。

主机的频率指令输入给从机作为速度限制,如此从机的速度就被限制在和主机当前相同的运行速度。

    参数调试

    对于主机,属于模拟量输出,故只需设H4组参数,具体如下:

    H4-07(FM),0~10V,设成0

    H4-08(AM),0~10V,设成1

    同时将H3组参数设成无效,具体如下:

    H3-02(A1),H3-06(A3),H3-10(A2)全设成F(无效)

    对于从机,属于模拟量输入,故只需设H3组参数,具体如下

    H3-01(A1),0~10V,设成0

    H3-05(A3),-10~+10V,设成1

    本应将H4组参数设成无效,但从机的FM,AM等没接线,所以不许另外设置

    结果

    当参数设完,就能正常运行了,此时主机的面板上应显示“频率指令OPR”(这里的主机采用的端子多段速给定),从机的面板应显示“频率指令A1”

楼主:
主从控制的方式很多,以上仅仅是安川的一些应用体会,希望大家就手上的主从控制项目,说说各个品牌的的相应应用

网友A:
简洁明了,楼主对安川已经了如指掌、炉火纯青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洁明了,楼主对安川已经了如指掌、炉火纯青

 楼上的过奖了~~~~

楼主:
从机直接转矩控制,多用于硬轴连接等;

从机速度控制,转矩进行限幅,多用于皮带控制等;

从机速度控制,速度环使用主机的积分分量,常用于S辊控制等;

速度偏差校正,例如通过droop功能或工艺调节器来调节速度,常用于夹送辊设备等;

网友B(2018-04-05):
学习,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C:
变频器主从控制的应用,实践中常见。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从机直接转矩控制,多用于硬轴连接等;从机速度控制,转矩...

这是老手,经验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