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机器人同样应用的机器人什么备份数据可以共享?

楼主(2013-05-29):
问题:

1 我有一个以前的程序(另外一台机械手的程序) 不知道能不能直接拷进这台机械

  手内使用 他们的功能用处 都是一样的 如果可以拷进去用的话 要不要考虑程序

  里面“BACKINF0”里面的 一些参数

2 在建一个程序后 能不能把另外一台的程序里面的“RAPID”部分直接拷进来使用

3 建一个程序前 要不要对机械手先进行设置参数 具体都要设置那些参数

如果新的机器人与旧的机器人一样的话,那么程序与部分参数是可以共用的,参照以下的操作:

1、从旧机器人处做一个备份。

2、在旧备份中,RAPID目录中的程序完全可以共用。

3、SYSPAR目录中的EIO可以共用。

(转自叶老师博客)

网友A:
学习了!不知道是那款机器?

网友B:
看来只是数据处理用的,输入输出接口正确就能使用了。

网友C:
由于我们公司管理不善,备份的东东,经常无故没有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不错,分享不错,分享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不知道是那款机器?

 相同款机器人均可!不同款的话需要改TCP等...受行程等很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