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机器人之间的DEVICENET通讯

楼主(2013-05-29):
问:情况如下,三台2400倒挂机器人切割工作站(配置见附件),使用IO板和PLC进行通讯,三台机器人同时切割一个工件,工件号由PLC通过IO点同时传给三台机器人,由于IO点数量限制,机器人读到的工件号没有反馈值,因此我想通过机器人的内部DEVICENT总线来完成三台机器人的内部信号通讯,不知是否可行?

答:可以将一台机器人做为DEVICENET的站,其它两台做为从站,通过DEVICENET进行通讯

问:每台机器人下都有一块DSQC652  I/O板,不知改变DIVICENET的设置是否会对I/O板造成影响?I/O可以认为是从站下的设备吗,如果这样的话,就应该没影响吧。

答:对的。

(转自叶老师博客)

网友A:
分析的不错,学习了。。

网友B:
我回去试一试看看,不知道锁定没有?

网友C:
具体有没有影响不知道!但是DIVICENET的地址是根据你剪角的数码组合来确认的!根据组合是可以组合出很多种的!也就是可以通过DIVICENET挂很多的外围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