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电室打雷就跳

楼主(2013-05-29):
我们这的变电室打雷就跳,摸不到头啊

网友A:
这个是防雷器件动作了产生超大电流,证明你们那里属于高雷暴区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防雷器件动作了产生超大电流,证明你们那里属于高雷...

 学习了

楼主:
对: 乖乖小笨熊  这个是防雷器件动作了产生超大电流,证明你们那里属于高雷... 内容的回复!我们是纺织厂,昨打雷一台机打坏2太15千瓦的电机。有一台还是带变频器的。

网友C:
       打雷跳闸,假如没有明显损坏设备,那就是感应雷引起的,可以加装防感应雷的东东;假如是直击雷,不是跳闸了,是损坏一片设备的。

网友D:
在配电室装设阀型避雷器以限制入侵雷电波的幅值,使设备上的过电压不超过其冲击耐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