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达B屏与信捷PLC用Modbus通信报警问题

楼主(2013-05-29):
本人第一次用台达屏问题是 与信捷用modbus连接写报警时里面地址只有w也就是只能用D寄存器写报警,

我给D寄存K1,K2等等不同的值屏幕只能显示一个报警信息,请各位行家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
自己顶以下,大家是不是没遇到过这问题

网友A:
我只用过和台达的PLC连,他的报警是专门有一个菜单的,我用的M位。且起始地址是要16的倍数。

用读D值的值来做,好像没法弹出页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