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常用的数控机床维修仪器介绍

楼主(2013-05-29):
在数控机床的故障检测过程中,借助一些必要的仪器是必要的,仪器能从定量分析角度直接反映故障点状况,起到决定作用。    一、测振仪器    测振仪是振动检测中最常用、最基本的仪器,它将测振传感器输出的微弱信号放大、变换、积分、检波后,在仪器仪表或显示屏上直接显示被测设备的振动值大小。为了适应现场测试的要求,测振仪一般都做成便携式与笔式测振仪,测振仪外形如图1-18所示。    测振仪用来测量数控机床主轴的运行情况、电动机的运行情况,甚至整机的运行情况,可根据所需测定的参数、振动频率和动态范围,传感器的安装条件,机床的轴承型式(滚动轴承或滑动轴承)等因素,分别选用不同类型的传感器。常用的传感器有涡流式位移传感器、磁电式速度传感器和压电加速度传感器。也是有效的,这些专用的    目前常用的测振仪有美国本特利公司的TK-81、德国申克公司的VIBROMETER-20、日本RI-0N公司的VM-63以及一些国产的仪器。    测振判断的标准,一般情况下在现场最便于使用的是绝对判断标准,它是针对各种典型对象制定的,例如国际通用标准ISO2372和ISO3945。    相对判断标准适用于同台设备。当振动值的变化达到4dB时,即可认为设备状态已经发生变化。所以,对于低频振动,通常实测值达到原始值的1.5~2倍时为注意区,约4倍时为异常区;对于高频振动,将原始值的3倍定为注意区,约6倍时为异常区。实践表明,评价机器状态比较准确可靠的办法是用相对标准。    二、红外测温仪    红外测温是利用红外辐射原理,将对物体表面温度的测量转换成对其辐射功率的测量,采用红外探测器和相应的光学系统接收被测物不可见的红外辐射能量,并将其变成便于检测的其他能量形式予以显示和记录,红外测温仪外形如图1-19所示。    按红外辐射的不同响应形式,分为光电探测器和热敏探测器两类。红外测温仪用于检测数控机床容易发热的部件,如功率模块、导线接点、主轴轴承等。主要制造厂商有中国昆明物理研究所的HcW系列,中国西北光学仪器厂的HCW-1、HCW-2,深圳江洋光公司的IR系列,美国LAND公司的CYCLOPS、SOLD型。    利用红外原理测温的仪器还有红外热电视、光机扫描热像仪以及焦平面热像仪等。红外诊断的判定主要有温度判断法、同类比较法、档案分析法、相对温差法以及热像异常法。    三、激光干涉仪    激光干涉仪可对机床、三测机及各种定位装置进行高精度的(位置和几何)精度校正,可完成各项参数的测量,如线形位置精度、重复定位精度、角度、直线度、垂直度、平行度及平面度等。其次,它还具有一些选择功能,如自动螺距误差补偿(适用大多数控系统)、机床动态特性测量与评估、回转坐标分度精度标定、触发脉冲输入输出功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