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车床使用技术指导方法

楼主(2013-05-29):
一、机床的润滑与保养

1、每次使用机床前必须熟悉机床的安装、调试、使用、保养,开机前应检查各部件是否完好,运动是否灵活,工件是否夹紧,操作是否安全。确认后开空车五分钟,高转速切削(3000转以上)需空车十五分钟方可进行切削加工。

2、机床主轴使用高速润滑油脂,使用一段时间后应拆开主轴用煤油清洗轴承然后抹上高速油脂。

3、机床使用32#机械油,导轨、拖板、手柄轴承、滑套等运动部位每班(8小时/班)至少加油2次。

4、机床应保持清洁,及时排屑,活动部位不允许有水及污物。

5、大小拖板中间配有调整塞铁,使用一段时间后可以通过调整塞铁螺钉来调整拖板间隙。

6、大拖板和导轨中间配有调整塞铁,可以通过调节压板上的螺丝来调整拖板与床身导轨间隙。

二、机床常见故障排除

1、主轴箱过热

(1)主轴长时间超速运转而发热。解决方法:调整轴承间隙,适当降低主轴转速(不得超过该型号机床设计最高转速),轴承上高速油脂。

(2)主轴轴承间隙过紧而发热。解决方法:参照第四节调整主轴的轴承间隙。

(3)主轴轴承生锈磨损而发热,长时间疲劳使用或在潮湿环境下都可能使主轴个部分磨损或生锈;存放时间过长不使用也会引起轴承生锈。解决方法:清洗轴承调整油脂或更换轴承。

2、机床床身变形

机床安装不当造成机床床身扭曲变形会使大拖板移动时过紧或卡住。解决方法:放松地脚螺栓使其还原,重新安装,确保床脚与工作台面水平(此方案为新机床在安装时的解决方式)。

3、导轨进屑

松开大拖板护板螺丝,拆下大拖板护板与护板护垫。然后松开大拖板压板螺丝,取下大拖板压板,用煤油将拖板和导轨洗净。使用一段时间需要更换大小拖板护板护垫(羊毛毡),以防铁屑进入。

夹具的制作与刀具的安装

(1)开弹簧夹头的方法

机床出厂时配标准弹簧夹头一只(孔未加工)。用户需根据加工直径大小自行加工。开弹簧夹头方法如下:

打好毛坯孔(预孔),留1~2MM余量。然后三等分(Y型槽,120度均布)或四等分(十字槽,90度均布)破开(特殊情况大小可六等分或八等分)。一般采用锯、切、铣等方式来加工槽。槽宽1~2MM,长度为夹头长度尺寸的2/3左右,一般在45~65MM内。破切后安装至本机上在预紧(离合器半夹紧)的状态下精加工到比工件夹持部件尺寸大0.02~0.05MM。(图3)也可以精加工好夹头后破槽,注意开好的弹簧夹头不要空夹,否则会影响夹头的弹性。

开阶梯夹头方法与开通孔夹头基本相同,建议在阶梯倒角处加工出一个退刀槽(图4),否则工件毛胚在阶梯处的毛刺会造成装夹时工件跳动,长度误差。

内胀式夹头出厂时不配,需要客户自己制作。

(2)刀具的安装

仪表车床出厂时一般配平板刀架(C0625/A、C0635/A、C0640/A标配四工位旋转刀架)。用户装夹刀具需在平板刀架上打孔攻螺纹,将刀具用夹刀板(压板)夹在平板刀架上。注意平板刀架攻丝时要留有2~3MM余量,否则压刀螺钉会顶住小拖板导致不能正常操作。

装刀方式一般有以下3种:

(1)压板固定:,优点:安装方便,装刀数量多,缺点:装刀技术要求高;

(2)专用刀架:优点:方便,快捷,缺点:专用性,独立设计

(3)通用刀架:优点:安装方便,缺点:装刀数量少。

弹簧夹头加工方法

弹簧夹头的加工方法很多,最简单的方法是先车孔,然后用锯条开十字槽至夹头轴向的三分之二处。

但是对于要求精密加工的弹簧夹头应该如何加工呢?现在向大家推荐一种精密弹簧夹头的加工方法

1、夹外圆分别车外圆各部及锥面(须精加工的留磨量0.5MM),孔除须配合的孔留0.5MM磨量外,其余干到图纸尺寸。

2、钻槽端部3个均布的小孔。

3、铣槽但不铣通,端面留4~5MM量。

4、去毛刺。

5、淬火HRC45,发蓝。

6、两端倒角(工艺用)

7、顶两端倒角处磨外圆及锥面至尺寸。

8、夹外圆磨内孔至尺寸。

9、上磨床割开三条均布槽。

10、终检、入库

网友A:
不错啊!很详细的维保方法!

本帖应该发在设备管理板块

网友B:
好详细,可惜我不懂呀,这次可以学习一下了。有人问的时候也能说上一两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