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系统7103报警

楼主(2013-05-29):
一台FANUC18I系统数控车床,开机报警7103.主轴模块上报警代码为03,更换了SPM模块和PSM模块,报警仍有,求解》》》》

网友A:
SPM没有得到直流电压,换了模块还是同样故障出现。故障在主回路PSM输入以外,控制电源是正常的,就会出现这个故障报警。检查伺服主回路动力接触器是否能吸合,接触器的控制回路,以及接触器吸合触点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M没有得到直流电压,换了模块还是同样故障出现。故障...

接触器没有得电,接触线圈为PSM驱动,但PSM板子正常

网友A:
检查动力接触器的输入输出主回路。因为你已经都更换过模块了试验还是同样问题。这个报警说明的是CNC准备完成,伺服准备已完成由PSM CX3 MCC输出接口输出启动伺服主回路接触器,接触器吸合完成主回路得电,这时线路正常的,除主轴不启动其他的都能运行正常。但是直到主轴启动运行,特别是3000转以上的高速启动,突然接触器跳开,报警出现,机床紧急停止运行。报警号7103说明主轴模块主回路DC链路断开了。

经过上述说明问题就明显了是电源主回路电压降低造成的问题。所以要特别着重检查电源主回路电压降低原因。

如果不是我上面所述过程,请将报警过程说明清楚一起来讨论。

楼主:
现象为一开机消掉急停报警一启动就报警,电源模块上的MCC回路没有反应,回路是好的,电源模块也已经更换也是好的,SPM也是OK,电缆线也是OK,PSM板子上的CX4ESP接口回路也通了。很是纳闷

网友A:
还是没说清楚,什么一启动就报警,启动什么了报警。什么都没动就报警还是启动了主轴就报警。你的伺服系统是400V的还是200V输入的。7103报警就是主轴伺服动力回路没有动力直流电输入或者输入电压低。在PSM 状态显示数码显示“0”后才会出现7103报警,或者伺服系统准备完毕但伺服主回路动力接触器没反应也会出现7103报警。你的车床是双主轴还是单主轴的,双主轴对照下另一个主轴,现在报警的第一主轴。另外还有主轴伺服型号的不同有的会用到JX1A-JX1B接口电缆,电缆的问题也会引起7103报警。另外启动主轴后才出现报警,还需要检查下主轴电机是否有短路,检查短路与普通电机一样的方法,但线圈直流电阻非常小,万用表是检查不了的,必要时24V以下交流电压输入试验平衡。

SPM OK 电缆OK,在什么条件下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没说清楚,什么一启动就报警,启动什么了报警。什么都...

消掉急停报警,电源模块准备上电时候就开始报警,不是旋转主轴时候报警,电源模块和主轴模块都是好的,从正在运行的机床上拆过来的,JX1A和JX2B的接口线也是好的。车床为单主轴的。今天再去开机有一现象为主电源一上电(前面的NC系统还没启动(电源模块的前面接触器就自动吸合,10秒左右断开,再去开启,没有了7103报警,来回开关机之后这种现象消失,然后又是开机7103报警

网友A:
这是典型的外围故障,有可能控制这个伺服动力接触器的继电器出现粘结、短路或其他故障造成接触器吸合。这种情况用机床制造厂电气手册查找外围故障点。CNC还没启动伺服动力接触器不能吸合的吸合了,启动CNC后什么样的报警都会出现。外部故障还是比较好找的,一步一步的来。

发那科系统有一个功能在没有系统和机械系统完成准备前伺服动力电源已供电,就会跳开伺服电源内部动力接触器进而断开外部动力接触器,停止供电,7103报警就因断开了动力电而报警的。但这个功能可以用参数消除躲开这个过程。正常设计机床不需要设置这个功能是系统的一个标准的功能。防止出现动力模块爆炸的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典型的外围故障,有可能控制这个伺服动力接触器的继电...

主接触器的断开和吸合是电源模块上的CX3,MCC接口来控制的,没有其他的中间继电器之类的控制。且主电源一上电接触器吸合也只有10秒左右,来回开关主电源几次后这现象又消失了。

网友A:
找台相同PSM换上,如果不是这个电源的问题,必定是CX3这个接口插头短路了,不然不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