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高压变频器的HMI(痛苦直播进行中...)

楼主(2013-05-29):
        现场的高压变频器经常出现死机,就算停电后,再次送电,就黑屏,今天新的备件到了,开始拆旧的换新的。拿到新机子,晚上回到房间百度后才知道旧的触摸屏是台湾产的。拆之前,先给后面拍个照,以免换新的时候,接错通讯接口。拆通讯线前拍一张,拆后再拍一张,拆完后很清晰的看到了这个HMI的通讯口及编号了。

 一、顺着通讯线,可以很明显的知道:

1、COM1是和变频器的主控板通讯的;

2、COM2--顺着线查-居然发现是接到柜子的端子排上,而端子排下端没接线,细想了下,这个应该是留给DCS远程通讯用的,现场没有使用。

3、COM3是接到S7200的PLC上去的。

二、更换新机子:

      一直很担心的问题,在换了新触摸屏后,问题出现了,虽然能正常启动,但是幸好咱以前有准备,上次正常的时候,已经把变频器的参数设置画面拍照留底,翻开电脑,找到了,就这样设置吧;所以这里给使用高压变频器的用户建议,调试完参数后,最好是留记录,否则下次换东西了,看资料重新设定可能会遇到麻烦:

三、设定完毕,以为大功告成了,其实痛苦现在才刚刚开始,PLC和触摸屏居然无法通讯啊。

四、这个问题咋解决呢?有经验的朋友可以分享下你们的经验么?这是今天下午出现的问题,刚刚才回到房间,研究中...

楼主:
   点一根劣质的猫牌烟,思考中,进行如下检查

1、旧的HMI型号不知道,新的是知道了--AHM-6127A-99,百度查到参数,随机光盘也查到参数,问题是都是E文的,系统是windows2000的,装的触摸软件是PenMount Touch Controller;查来查去,没查到如何进入这个触摸软件的串口参数设定的入口,唯一可以看到设定通讯参数的是--COM2闲置的通信口可以设定。

   2、当然既然是win2000系统,那咱进控制面板,找到电脑的设备管理器,检查串口设定,发现COM1到5的串口设定参数都是一样的:波特率9600、奇偶校验无、数据位8、停止位1;而且尝试了更改这个串口的参数试试,并且发现--只要重新启动这个HMI,设备管理器的串口参数全部恢复原状,无法更改。

   尚未解决...

网友A:
这个:你不想重新设定数据的话,直接带电更换触摸屏即可(触摸屏位置不会有很高电压,最高也就是常用的380V动力电,这个玩意我带电更换好多次了)。至于触摸屏的通信线,这个都是带电插拔基本没有什么问题的!

楼主:
     3、拆开旧HMI,看看到底啥样的,既然坏了,你就裸奔表演下吧:

4、貌似发现点问题,为啥与PLC连接的口--加了延长线后--而且线貌似有接头的,取来的通讯口是角落里面来的,是不是这有啥协议转换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不想重新设定数据的话,直接带电更换触摸屏即可(...

 新旧的屏幕型号不一样,电源等级也不一样,旧的是220V直接进去的,新来的是220V外接了个变成24V的适配器接到HMI上的,所以带电更换屏幕是无法完成了。

网友A:
原来的COM1、COM2应该是232串口,COM3应该是485(触摸屏内部有232转485处理芯片),因为COM3连接西门子200,而200系列是485通信(当然支持PPI不过触摸屏支持PPI的好像除了西门子,其余品牌不支持),所以你不妨在新触摸屏的COM3通信口查看是否232 还是 485,如果是232你尝试加一个232转485(你旧的触摸屏COM2那个有可能就是232转48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的COM1、COM2应该是232串口,COM3应该...

      旧触摸屏的com2是232转485的,带有这个接头,不过到端子上只有三根线--预留去DCS的;这个如何改成接到S7200CN的PPI口呢?

       然后新的触摸屏没打开,我怀疑是需要内部跳线,说明书上有这样的介绍,貌似只有com2支持485,但是我还没找到触摸屏软件里面设置com口的入口,只是能进入设备管理器里面去设定,是否可以把com2定义为com3,然后保持接线不变即可,明天我去现场试试。

网友B:
技术大牛的碰撞     厉害

网友C:
 学习了,从没玩过高压变频器,也没看到过,但从图片看你这是一台带有触摸功能的PG 吧?

网友D:
花了很多时间仔细阅读,还是不懂啊!学习啦

楼主:
   S7200的是PPI口,是485通讯的;今天试了现场那个旧机子上的COM2口上的D-485,RS232转485的通讯线还是没法完成通讯;最后拆开了接到工控机上的9针插头,里面就是这个样子的。

最后咱怀疑这个线是不是整错了,然后焊下红线和黑线,对调了下,OK了,没问题了。

网友D:
跟前辈学习了!很多知识!

网友E:
为什么旧屏没型号呢?被揭去了?

网友E:
正常是拍照留下参数设定是个好习惯;

维修之前,拍照记下接线状态也是个好习惯。

网友E:
引用 楼主:
S7200的是PPI口,是485通讯的;今天试了...

 终于找到问题所在了,通讯线的A、B端对调了。

网友E:
今晚走走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网友F:
还整这么复杂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整这么复杂么?????

 开始我也以为很简单,拆旧的换新的即可,可真的出现无法与PLC通讯了。

网友G:
搞来搞去,最后换两个线啊。

真闹心,问题排查可是花费走走哥好多精力。

网友H:
关键是要学习江湖走走老师的探索精神,不找到问题誓不罢休的工控精神!

弘扬正能量,学习江湖走走前辈,做真正工控人!

楼主:
    查找过程中,找到一张主板的说明,貌似可以解释了3楼图片中,为啥com3那根线是单独从旁边插槽接的原因了,原来那就是485的通讯口。然后用黑胶布包起来的地方,貌似就是线不够长,然后加了延长线。而这个是可以跳线的。

楼主:
     为查清楚COM3的数据线,咱百度了下DB9的针脚对应号。不过不是百度找到的,是豆丁找到的。先弄清楚针脚号,才敢试试换啊。同样的口是分公母的,要分清楚哦,特别是232的时候,485倒是简单点了。咱连接com3的口--数据线那端是母的。其实拆开后我才发现只接2根线的,所以弄复杂了,不过做事情还是小心为妙的,万一原来多接了呢,那样拆开后容易分不清的。

网友G:
请教走走哥一个问题

这个是PLC与触摸屏的通信线吧?我用MCGS的7062KS屏,按手册上,与西门子200连接,只需要焊接两根线,这里为什么是三根呢?

是不是信号地。

楼主:
   上图说了针孔的插脚,其实现场不是那么用的,现场使用的应该就是485+和485-,加接地线,三个线而已,犹如10楼的图片那样,简单的三根线。所以我判断COM3内部就是485的口,所以我使用232转换成485的转接卡仍是不成功的原因。三根线,地线是不能动的,唯一能动的就是那两根了,兑换下试试,然后成功,也就是这个原因了。

网友I:
走走哥一问一答,太强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教走走哥一个问题这个是PLC与触摸屏的通信线吧?我用...

 就是信号地。有时候接上通讯不好,还可以加终端电阻来解决的。

网友G:
走走哥,直接加精吧。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关键是要学习江湖走走老师的探索精神,不找到问题誓不罢休...

网友K:
引用 网友E:
正常是拍照留下参数设定是个好习惯;维修之前,拍照记下接...

网友L:
COM2上的是232转485的转换器

网友M:
以前用笔记录触摸屏的设置参数。

时代进步了,现在都用拍照了。

工控人的手机像素不能低,哈哈。

网友G:
恭喜走走哥,帖子受精了。

网友N:
微能的就是不严谨-----

网友O:
西门子485的 3 接 +  8接—   5接信号地

网友P:
引用 网友G:
恭喜走走哥,帖子受精了。

网友Q:
看设置的参数,好像比较复杂啊

网友R:
果然有一套。。。。。。。。。。。。。。

网友S(2014-10-10):
刚看到这个帖子,感觉微能的东西做的还真是粗糙,图上的COM2明显一个232转485直接弄了块小板上去了,搞的也太山寨了,而且楼主提出的参数还要拍照记录太麻烦了,直接导出多方便啊,而且更换HMI变频的参数不应该改变才对啊。

网友T(2015-02-15):
很好的文章资料,值得学习。谢谢。

楼主(2015-04-22):
引用 网友S:
刚看到这个帖子,感觉微能的东西做的还真是粗糙,图上的C...

 真心也想导出参数,可不知道咋能导出哦,我的工具只有万用表和螺丝刀的。

网友U:
罗茨鼓风机  生物质颗粒机   竹屑颗粒机

这么好的帖子不加精  绝对的可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