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问题求助

楼主(2013-05-30):
  从没用过 OmRon 的 PLC,一朋友问问的,请高手帮忙解决一下

  也就是PLC 系统时间的调用,做一个比较,现在最后进行比较时出错编程红色出错,意思就是想用一个 年月日时分秒  控制一台机器  让这个机器按照我设定的年月日时分秒停机  , 就不启运了

网友A:
从没用过 ORMAN 的 PLC

看出来了,的确从来没有用过OmRon家的PLC。

请您仔细去 看看CMP指令的使用方法,其是使用系统标志位来反馈比较结果的。

网友B:
不是很懂

cmp好像是吧输出结果输出到辅助区的算术标志位中

把cmp换成< > 或者=之类的数学比较 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