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减速机漏油的方法

楼主(2013-05-30):
防止减速机漏油的基本方法是均压、畅流、堵漏和改换润滑材料。

1、均压。减速机内压大于外界大气压是减速机产生漏油的主要原因之一,而且压差越大,漏油越严重。如果设法使机内外压力均衡,漏油就可阻止。因此,不少减速机都设置有相应的均压装置,如机盖最高处设计通气罩、窥视孔盖处的透气塞等。

2、畅流。要使被旋转的齿轮洒在机壳内壁的油尽快并按一定方向流回油池,不要让它在轴头密封处聚积,以防止油沿轴头渗透出来。通常的方法是在轴头设油封圈,在机座中分面上铣一条环形的回油槽和在上盖内壁轴头上部设置半圆形环等办法,使溅到机盖上的油顺利地流到机座的油池内。

3、堵漏。主要是在中分面和轴头密封处采取措施,选用适当的密封材料和元件,将其间隙堵塞好。

4、改换润滑材料。减速机采用稀油润滑,由于稀油的渗透能力强,所以容易产生漏油。如果将稀油润滑改为固体润滑材料润滑,机内不存在润滑油,则无上述问题。

两种从根本上杜绝减速机漏油的方法

1、采用先进的螺旋密封

   目前,多数减速机密封所采用的方法是毛毡密封、油封、迷宫密封和机械密封。这些密封方法都是采取“防”的方式。油液一旦突过其防线,密封就失效。当然也可以多设置几道防线,以阻止漏油的发生。但随着时间的增长,密封元件的老化、磨损,由轴上带出的油量不断增加,终归还是要漏的。螺旋密封法是一种积极的防漏方法,它能把漏出的油送回油箱,防漏效果明显。螺旋密封有各种不同的结构形式,我们在这里重点介绍一种方法即将原来通盖部位的毛毡密封改为直通螺旋密封加毛毡密封,改后防漏效果明显。http://xfoyo.taobao.com

    在减速机高速轴和低速轴的通盖部位、紧靠轴承内圈的外侧,安装一个螺旋密封套。此套以静配合方式紧固在轴上,随轴转动。在螺旋密封的外圆柱面上车削与轴旋转方向相反的螺纹,牙形可以为梯形、平顶三角形或锯齿形,螺纹密封套上的螺纹外径与轴头通盖的内径同心度要求不大于0.02mm。如果采用锯齿形螺纹,则推力面要向机内,并在轴头通盖内径处加工一个横向突出的圆台,使通盖内径处的宽度与螺旋密封套的宽度相等,轴头通盖内外圆同心度不大于0.02mm,轴头通盖与螺旋密封套的配合为间隙配合。并在螺旋密封套的外径或轴头通盖的内径离机外边缘车一个5mm×8mm的回油槽,还需在轴头通盖下边钻一个直径为3~5mm的斜回油孔,这样泄漏的油便可通过此孔,经轴承流回油地。当减速机在运转中,当飞溅的润滑油从轴头通盖与螺旋密封套之间的间隙向外泄漏时,就会被随轴转动的螺旋密封套上的螺纹面推回到机内油池。

2、采用新型的润滑材料

   将稀油润滑改为固体润滑材料润滑,可以从根本上杜绝减速机漏油,现在二硫化钼这种固体材料润滑被广泛使用在各种减速机中。将二硫化钼锂基脂同40号润滑油按规定的比例在常温下搅拌均匀,其比例以不产生泄漏和具有较好的流动性为原则,有条件的话,可添加一定量的二硫化钼0号粉。待减速机内原来的润滑油放出并清洗干净后,将该项混合油脂倒入其中,混合油脂的数量与原来采用稀油润滑的用量相同。经跟踪设备的运转,证明该混合油脂能改善润滑状况,而且有较好的治漏效果。

    应提醒大家特别注意的是,在未经跑合的新齿轮,不宜采用二硫化钼固体润滑,因为在运转中产生的铁屑粘在油膏上,会加速齿轮的磨损。

网友A:
介绍了不错的知识,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