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 基础编程问题

楼主(2013-05-30):
本人刚接触西门子PLC编程,有些问题想请教大家。我在别人的程序中看到很多的组织块,不同的程序组织块个数也不一样,我想问有哪些组织块是必须要用到的,选择组织块是根据什么选择的,还有功能块和功能是不是都是自己建的,比如我可以从FB1建到FB200,有没有哪些块会和系统冲突,FB41,FB42好像又是系统的PID的功能块,那我自己建FB41,FB42会冲突吗。新手问题比较多,可能也比较小白,见谅。求高手给我答疑!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A:
  建议先看 300 深入浅出 一书

2,组织块是根据什么选择的? 这个是你设备程序要求要做的,但有些标准 OB 组织块是一定都需要的

3,你可以从FB1建到FB200,自己写的块不会和系统冲突

网友:
支持楼上,无论何时,刚接触一种新的PLC,都要先看硬件、软件手册,S7-300有很多教材,楼上推荐的就很好,看完了再看软件附带的各种手册,STEP 7 - Programming with STEP 7是很好的官方手册。

学习西门子PLC,建议有时间看一下《软件工程》和RTOS(实时操作系统),他能很好的帮助你理解PLC的软件架构

网友B:
1、先看软件编程手册。

2、1楼说得很正确。

网友C:
添加相应的OB组织块的功能是CPU检测到程序处理过程中的错误(同步错误)和PLC中的错误(异步错误)时,会调用相应的组织块,如果该OB不存在,CPU将进入STOP模式。

如何使用OB组织块

网友D:
可以自己建立,搞西门子的都知道这些

网友E:
添加相应的OB组织块的功能是CPU检测到程序处理过程中的错误(同步错误)和PLC中的错误(异步错误)时,会调用相应的组织块,如果该OB不存在,CPU将进入STOP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