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更换啦一台开关电源

楼主(2013-05-30):
内部原来是这样

的啊!找毛病

网友A:
  那你的认为,电源板内部是什么样呀 ?

网友B:
看起来还是不错地

网友C:
毛病不大好找。

网友D:
无明显故障点的话,找起来就麻烦一些了。

楼主:
+-5v好的,,+24没有电压,指示灯正常,

网友E:
整流桥是好的吗

网友F:
5V是好的,变压器是多抽头的么?可以测量下接到24那前段的看看。慢慢找吧,这玩意咱没拆开过。

网友E:
直接进废品堆了!新的110元。

楼主:
维修人员的职业道德很重要!回收利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5v好的,,+24没有电压,指示灯正常,

 开关控制部分是好的,问题应该不大,楼主修好了吗

楼主:
将功率管焊下,测量是好的,重新装回焊回去,就好了!奇怪的问题,或许是管脚虚焊造成的!带负载实验无殊

网友E:
没有修好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A:
那你的认为,电源板内部是什么样呀 ?

网友I:
用放大镜找虚焊,可能快一些

网友J:
保险丝坏了。。。。。

网友K:
电源开关上的110V  220V转换开关是否正常,输入电压是多少。

网友L:
最好换新的吧,闲暇时可以试修一下,返修的电源故障率高

楼主:
正确的方法修理,还是可靠的!

网友M:
恩牛x啊。www.gyzhayouji.com榨油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