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炉变压器的选型分析请大家指导

楼主(2013-05-30):
电炉的运行要求为硅钼棒加热加热温度要达到1700摄氏度,需选择合适的变压器。

硅钼棒的型号

为硅钼棒定做型号TCU18-φ6*180*220*50,热端180,冷端220,中心距50,直径φ6/12)

电参数为1700度,7.7V  130A

在电炉生产中错误选择了变压器变压器型号为:

            变压器型号为380V/76V,容量为6KVA,变比为N=5:1

对这种变压器的技术运用参数分析:

     变压器的理论技术参数为一次侧额定电流为15.7A,二次侧额定输出为78.9A,满足运行条件为负载(电器用电设备)额定电压为76V的用电设备,

      若接入硅钼棒,硅钼棒的型号为1700度,7.7V  130A(厂家给出),设备运用4根串联

      通过计算可知硅钼棒在1700度,最高电压为

          U2=U*4=4*7.7=30.8V

      单根硅钼棒在1700℃的电阻为

          R=U/I=7.7/130=0.06Ω

则可知在高温1700度时硅钼棒的电流为130A时,一次侧电流通过变比可知为

          I1=I2/N=130/5=26A

     由此计算可知变压器一次侧运行的电流为26A大于实际规定变压器一次侧电流15.7A,这样变压器就会发热,二次侧电流为130A也会超出二次侧的额定电流78.9A同样会导致发热

此时变压器的功率为

         P=I2*4R=4*130*130*0.06=4056w

这样的话在低温下变压器一次侧的最大电流理论计算值为

          I=U/R=31.2/0.04=780A,

这样的变压器的容量为

          P=4I2R=780*780*0.01=24336w

实际是不可行的我们的变压器容量是有限制的,设定变压器的容量为6000W

则低温状态下的最大加热电流为

        I2===387.2A

则一次侧的瞬间电流通过变比可求出为

      I1=I2/N=387.2/(380/31.2)=31.8A

通过以上分析计算

我们可以知道在电炉控制中变压器的容量选择的关系   容量选择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变压器的容量选择与变压器器的变比选择应该合乎要求,容量选择过小达不到加热要求,变比选择不合适出现与负载不匹配,导致变压器电流过载通过上述计算变压器的容量定位6000W,变比为380/35在此种负载下的技术参数为     一次侧额定电流为15.7A     二次侧额定电流为171.4A     一次侧最大电流冲击为31.8A     二次侧最大电流冲击为387.2    最大电流的出现主要是在仪表进行自整定的状态下出现,自整定时仪表控制可控硅的导通角最大,但自整定的温度设定一般为目标温度的50%以上,所以最大电流还会相应的减少30%左右。这样最大电流为   一次侧最大电流约为30A   二次侧最大电流为约为270A

网友A:
分享的不错啊!请继续深入分析,给出最佳方案!

网友B:
应该按照低温状态加热的电流,计算变压器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按照低温状态加热的电流,计算变压器容量

 低温下电流很大但是电阻很小,而且电流在可控硅的调节下可大可小,随着温度的升高电阻会增加,这样容量会比实际超出很多,造成浪费很严重,不知道有什么可行的合适的选型方法?

网友C:
要按高负载的情况下来选择,否则变压器容量不够哦,然后这玩意效率低,冷却问题要考虑清楚!

网友A:
技术贴要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