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差式流量开关在水源热泵系统中的应用

楼主(2013-05-30):
水源热泵机组是目前发展最为迅速的空调类型,它以应用的灵活性和高效节能的特点广泛应用在写字楼、商场、住宅等场合。对于水源热泵机组可以结合冷却塔和低位热源组成一套大型的水源热泵系统,水源热泵机组分为水-空气和水-水两种类型,由于水源热泵是从水中获得冷量和热量,因此流经每个水源热泵的水流量与设计流量保持一致才能保证机组的制冷量和制热量,也是机组可靠工作的一个重要条件,如果不能保证适当的流量将可能导致冷凝压力过高而机组频繁启停,以致发生故障,下面就保证水源热泵的水流量的方法作一个介绍。

   方法一、流量平衡阀+水流开关

   在水源热泵的出水端安装流量平衡阀,用流量仪表调整流量平衡阀至机组需求流量,此方法的缺点是流量平衡阀价格昂贵,另外流量平衡调试费用价格约占平衡阀费用的30%,此费用也较高。另外还必须安装水流开关提供给水源热泵机组控制器水流反馈信号。如果系统不安装流量平衡阀将难保证机组需要的水流量,结果容易出现制冷系统高压保护,压缩机有可能发生故障,另外如果不安装水流开关,系统操作者可能无法确认系统有无水流,有可能导致压缩机在无水流下开机运行,也容易造成压缩机的故障。另外由于流量平衡阀是靠压差方式调整流量的,将对水系统产生一定的阻力。

   方法二、压差式流量开关+球阀

   此种方法是利用套管式或板式换热器的进出管压降和流量的曲线来完成的,压差开关有明确的动作和复位流量,复位流量是指水泵运行后通过换热器的水流使其闭合所需的水流量,动作流量是指流量下降到压差开关断开时的流量,复位流量可以检测水系统的流量是否达到设计要求,正确的设定压差开关复位流量可以保证通过换热器所需的水流量,通常用在水源热泵水源侧(水侧)的压差开关复位值流量要大于80%额定流量,这样可以基本保证通过换热器的流量适当。实际在应用中压差开关可以由工厂直接安装在机组内或在现场安装,在安装前必须进行压差和流量的测试,以得到合适的压差开关和复位水流量设定值,具体使用可通过调整球阀的开度使压差开关闭合即可,此时通过换热器的水流量已大于额定流量的80%。同时它作为流量控制开关具有流量控制准确、对系统不再额外增加阻力、又对水管管径没有要求以及无水流扰动干扰等特性,可取代任何形式的靶式流量开关作为HVAC水系统的流量控制。此方法是一种调试简单、造价低廉、控制可靠的水源热泵水流控制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