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DCS如何和可燃气体报警器进行485通讯?

楼主(2013-05-30):
本公司有一台可燃气体报警器,连接18个探头,485通讯。领导让把这台报警器和DCS连接起来,使电脑监控画面显示可燃气体浓度等信息,DCS是和利时的,加装了485通讯模块了,再怎么做?请各位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很好做呀,知道报警器地址,和和利时485模块连接就可以了,设置好地址,波特率、起止位等,读取其中18个探头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做呀,知道报警器地址,和和利时485模块连接就可以...

我还有一台报警器,下面探头地址也是从1到9的,可以同时接过去吗?

网友:
如果你的报警器通讯协议为MODBUS则可以通过和利时的MODBUS-PROFIBUS转换块通过2根485接线连接过来就可以通讯了。只需要在codesys中添加MODUBUS的gsd文件并把通讯点组态就可以通讯了。

网友B(2013-07-15):
最便利的方法,18个探头接入DCS(带4-20mA变送器接DCS的AI卡,传感器只能从报警器主机引开关报警信号接DCS的DI卡),DCS加卡件。

“如果你的报警器通讯协议为MODBUS”,报警器支持MODBUS的很少。通讯可以,但成本远远高于从新买一套18回路报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