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X ONE仿真软件怎么用

楼主(2013-05-30):
欧姆龙PLC cx one 9.0版本的怎么仿真啊!程序做好了,我需要仿真,要进行那些步骤。希望有大神附上详细的操作步骤,或者相关资料,谢谢!!!!!

网友A:
先选编译 ,无错误提示后就可以选在线模拟(仿真)了,在仿真中 可选对某输入触电强制ON,就能看到内部相应线圈,触点等的模拟情况了。总之 细心熟悉看下各个菜单功能,很快会熟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选编译 ,无错误提示后就可以选在线模拟(仿真)了,在...

 。。。。。。我想知道怎么在线仿真,这个仿真不是直接点在线模拟就可以仿真的,还需要设置其他的

网友B:
就是“在线模拟”!点击就可以。

按下“Ctrl + Shift + W ”键,编译无错误后就可模拟了。

网友C(2013-08-28):
点击黑框中的即可

网友D:
CX-ONE编的程序还要看是什么PLC型号,有些型号的不能仿真,楼主可以先修改PLC型号为可以仿真的再试

网友D:
一般新型的欧姆龙PLC都可以

弄斧到班门,下棋找高手

网友:
还可以连触摸屏和PLC一起仿真。

网友E(2013-11-13):
如果还是不行,那你需要在安装一个软件CX-Simulator

网友F(2014-01-06):
引用 网友C:
点击黑框中的即可

网友G(2014-08-27):
CJ系列的貌似还不能仿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