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MD280变频器求助

楼主(2013-05-30):
三台变频器都是没有显示,其中一台主控板换至其他机器正常,安装在该机上无法显示。现场没去。谁可以提供个简单的答案。谢谢!!

网友A:
楼主可以到工控搜索一下,看看有没有相关的

网友B:
专业维修变频器,有需要可以联系。

网友C:
主板换到其他机子正常,说明这台变频器的电源部分坏了,一般是从直流母线上取电分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板换到其他机子正常,说明这台变频器的电源部分坏了,一...

谢谢了!到时候我好好看看!!

楼主:
绳锯机用的MD32055kw的我把主板换了正常了,但是目前又报err02故障,就怀疑电机坏了,于是就用好的电机试了,还是故障。把电机的负载去掉没报err02。这个电机是用来控制绳锯机的前进和后退的,控制大盘的电机可以正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