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绕组匝间短路的检修

楼主(2013-05-30):
绕组间短路是电动机常见的故障之一,住住由于电动机长时间运行、运行环境恶劣等原因导致绝缘老化,造成匝间短路。笔者根据平时实践,对三种不同程度匝间短路的故障特点,采取不同的维修方法。

    1.电动机绕组绝缘轻微损坏

    故障特点:电动机在去掉负载后还能转动,只是转速变慢或转动无力,电动机在转动时有打火花现象,并伴有轻微糊味(此时应立即停机,否则会造成绕组损坏更加严重)。这种情况的绕组往往只有一处轻微损坏或局部成裸线,有焦痕,而线圈其他地方完好。

    维修方法:用功率大于500W的电吹风机,置于强热风挡,近距对着受损的线圈吹热风,使线圈慢慢软化,然后用竹片做的小刀仔细地把受伤的线挑起来,与其他漆包线分开(注意不要把线挑断)并涂上绝缘清漆,使“裸线”变成绝缘漆包线,对线圈的受伤部位也涂上绝缘清漆,以增强抗潮抗电能力,然后用烘箱或电炉烘干即可,最后将绕组整形、装配、试运行。

    2.电动机绕组绝缘中度损坏

    故障特点:电动机不能运行,但其绕组中只有一个线圈烧坏变黑,其他线圈未受损。

    维修方法:小心取下已损坏的线圈,测量其线径(取一段漆包线,用打火机烧一下脱去绝缘,因为这样测量的外径才准确)。数准匝数,根据原线圈的大小,重新绕制一个新线圈嵌上即可。对于吊扇这类负载不重,但极数多、绕组多的电动机,还可以采取临时应急方法,即找到已损线圈的头尾端,用电烙铁将头尾端短接焊好,并套上黄蜡管,仍然可以使用。

    3.电动机绕组绝缘严重损坏

    故障特点:电动机不能运行,打开端盖可闻到浓浓的焦糊味,主绕组或者副绕组都有部分线圈烧坏,严重者甚至主、副绕组的全部线圈烧坏变黑。

    维修方法:更换或重新绕制全部绕组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