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的电气符号是什么样?

楼主(2013-05-30):
   车间的电气布线比较多且乱,准备做一份电路图在每个电柜上帖上,现在车间有好几个吊顶式空调,现在这个平面布局中的空调标志怎么做出来呀??来一份简单的平面布局草图,还没有完工

网友A:
画个方框,写上空调两个字。。。

网友B:
还真没画过空调。

网友C:
EPLAN库里面有啊,你可以找找,实在不行就自己建一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画个方框,写上空调两个字。。。

网友E:
作为一个用电装置,画方块可以,用代号标注,比如U。

楼主:
引用 网友C:
EPLAN库里面有啊,你可以找找,实在不行就自己建一个。

   我用的 CAD 2007  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