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测距传感器ZLDS102测量土墙的形变

楼主(2013-05-30):
应用:测距传感器ZLDS102测量土墙的形变

在矿洞内测量土墙形变,要求精度达到0.5mm,量程变化大约在150-200mm,最好能有比较大的起始距离,大约500-1000mm。于是向其推荐测距传感器ZLDS100-200-1000-2K-232-I-IN-AL-CC-2,精度能达到0.2mm。之后客户咨询了较多问题,重点如下:

客户问题:

ZLDS100测土墙形变,

1、环境中若有灰尘(相当于隧道内环境),是否有影响

2、土壁比较粗糙,对结果是否有影响;是否需要在土壁上订一块钢板

3、环境温度较低(-10以下),增加内部加热器后,整个传感器外形尺寸能有多大?

4、淋水(相当于下雨)对仪器和测量结果是否有影响

5、偶尔有小振动对仪器和结果影响有多大?

6、仪器使用寿命?

沟通内容:

1.客户指的灰尘是指正常环境下的灰尘,回答这样的灰尘没有影响。

2.客户是指固定后单点测试,不需要移动测试的,故没有影响。也可以订上钢板。

3.尺寸是和没有加内部加热器的一样。

4.有影响

5.客户的震动是指很轻微的震动,比车的经过的震动小得多,所以不影响

6.5万个小时

经过沟通,客户要用量程100mm,精确度可放宽到1mm。其实量程500mm的,精确度要1mm,经过讨论我们给客户选的是ZLDS102-500-105-232,接口用的ip67的CG。

测距传感器主要特点:

◆ 超高分辨率,分辨率最高可达0.05um;

◆ 高响应频率,9400Hz;

◆ 连接生产系统,及时反映设备状况;

◆ 精确还原振动轨迹,得到峰峰值;

◆ 综合检测,可以控制多个测量点同时检测,综合处理数据,最多连接127测量点;

◆ 检测数据可联入企业内部网络,如ERP;

◆ 优质激光位移探头ZLDS100,适用各种材质表面;

◆ 可根据特殊要求实现偏差报警;

◆ 系统成熟稳定,软件算法具有高可靠性及高可用性;

◆ 机械定位牢固准确,无损伤非接触测量;

◆ 高效率,解决人工无法实现的测量方式,提高生产品质;

测距传感器可订制各种尺寸,能够适应恶劣环境。同时提供了在计算机上运行附带的传感器软件。该软件提供简单的数据读取、显示以及传感器参数设置功能,方便路面或隧道的链条位移等测量。ZLDS100系列测距传感器提供了一个传感器开发库(目前仅支持Windows),以DLL形式提供,封装底层串口通讯协议细节,提供简单易用的编程接口,便于开发人员快速进行应用软件的开发。

网友A(2013-08-07):
真奇怪呀,都回答详解那么细了,还要什么??说了有问题可以咨询真尚有公司的呀??没懂

网友B:
灰尘大用激光的就是不行。还质询啥啊。土墙不平整而且颜色是深色系,吸光并且反光不好。激光很可能没有信号接收。如果可以用,偶尔有震动对传感器的检测结果有较大影响。有水正好留在激光发光头上,直接会对传感器有印象,可能会一直有信号输出,或者一直接受不到信号。客户要0.2MM的精度。在1000MM这个距离,这个精度一点都不高。建议不要选激光测距,在实际使用过程中会非常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