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看下这段STL程序

楼主(2013-05-30):
求帮助看下这段STL程序

网友A:
DBD4乘以DBD100

结果乘以DBD12

结果乘以60000.0

结果除以3.141593

结果除以DBD16

结果除以DBD160

结果乘以16384.0

结果取整

将取整后的结果与整数16834比较

大于16384,DBW18=16834,否则,交换ACCU1与Accu2的值,将交换后的ACCU1的值(也就是前面取整运算的结果)存放入DBW18中去。

网友B:
  完全 同意一楼的说法,其实这个 STL 是最为基本的,不是太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