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答松下PLC 问题

楼主(2013-05-30):
共同学习 优先解答PRO使用 顺便测测自己能力

网友A:
请问怎么用FPXC40T控制步进电机变速运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怎么用FPXC40T控制步进电机变速运行呢

F172 可以实时更改 速度、位置参数   或者 F174  把每一段分的短一点,比如分了1段,走100脉冲,条件保持接通,在此期间修改了速度位置参数,则在下一输出周期以新的参数执行。

用GR的向导功能很方便的,用PRO也不错

网友B(2015-01-08):
设:一台节能加热设备,在加热到100度(设定温度),加热体停止,然后每次相对温度低时加热都能在低2度或5度(就是温度在保温期间,温度由设定值100度下降2度或5度)时再行启动发热体,与市面上的专用温控器一样的,可设定下降多少时才可再次加热,此方案用在节能方面(本不建议PID精确控制),控制交流接触器电加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