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大屏显示温湿度变送器安装及使用注意事项

楼主(2013-05-30):
JWST-10系列宽温型温湿度变送器 其传感器采用进口产品,探测范围宽,使用温度补偿电路,可对温湿度进行精确测量,大液晶显示,响应时间快,产品工作稳定可靠。下面就安装及使用操作细节与新老客户做如下分享。

一.外形、接线
外形尺寸:104mm x 87mm x 31mm

接线说明:(任何错误接线均有可能对变送器造成不可逆损坏)
24V:电源+(DC 24V) GND: 电源- (GND)
RS485 接口接线
A+: RS485 信号线的 A+端
B-:RS485 信号线的 B-端
RS232 接口接线(与 RS232 的 DB9 接口连接示意)

注:通讯协议详见附录和产品的配套光盘,并提供通讯测试软件
二、安装
安装步骤:
1、按下变送器后盖下面的开盖键打开变送器;
2、变送器后盖有三个安装孔,用膨胀螺钉或螺钉将其固定于墙面。也可以在装载墙面预埋的线盒之上;
3、用电缆线把变送器连接到采集设备。

安装位置:
1、变送器应尽量垂直放置,保证安装墙面时,传感器在变送器的下方(变送器上的字体为正方向);
2、安装高度为人体坐高或主要要求测量的环境区域。

安装注意事项:
1、避免在易于传热且会直接造成与待测区域产生温差的地带安装,否则会造成温湿度
测量不准确。
2、安装在环境稳定的区域,避免直接光照,远离窗口及空调、暖气等设备,避免直对窗口、房门。
3、尽量远离大功率干扰设备,以免造成测量的不准确,如变频器、电机等。

三、使用
1、仔细检查,确保接线正确后,通过 485 转换模块接 PC 机串口(232 输出直接连接), 接
通 DC 24V 或 12V 电源,可通过测试软件查看温湿度值。(详见通讯附录)
2、如想拆卸变送器,必须先断开电源,然后进行拆卸。
3、此变送器为室内型,变送器内部避免有水进入,以免造成损坏。

四、注意事项
1、使用前请认真阅读本说明书,确 保接线正确。任何错误接线均有可能对变送器造成不可逆损坏。
2、避免在易于传热且会直接造成与待测区域产生温差的地带安装,否则会造成温湿度测量
不准确。
3、防止化学试剂、油、粉尘等直接侵害传感器,勿在结露、极限温度环境下长期使用。请勿进行冷、热冲击。

五、保养
1、变送器长时间使用会产生偏移,为保证测量准确度,最好每年校准一次。

六、运输、存储
1、变送器尽量避免震动,轻拿轻放。
2、长 时间最佳存储条件:1 0℃~40℃;2 0%RH~80%RH。

网友A:
变送器还带大屏显示,岂不造成体积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