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plc,伺服的帮个忙,急!

楼主(2013-05-30):
我想问一下为什么SQ4传感器在常开(即黑色线没信号输出)的时候为什么X4SON没有信号输出到x13呢,但传感器有东西接近的时候x4son有信号输出(即黑色线有信号输出)给x13,我想这个原理是怎么样的还有。x4son具体是怎么样动作的,什么时候动作的,X4SON是伺服使能信号,传感器黑色线是信号输出线,其他接电源,一条可以调常开常闭的,知道的帮帮我!

网友A:
图片不能压缩吗?什么情况啊?

网友B:
要不只有这个情况:你这个传感器和伺服使能是串联起来的,只有两个同时ON时才用信号输出到X013。

网友C:
看了感觉是这样的,Q4是接近开关就是在接近开关盒伺服使能两个信号任意一个有信号时,PLC的输入X13就有信号输入

网友D:
这个你都不知道啊!你的接近开关   是不是感应铁的东西    有磁场的  一接触到铁的东西  那个就会有动作

网友E:
接近开关有信号!给的X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