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ACS800老是过流故障

楼主(2013-05-30):
单位的ACS800变频器,晚上老是过流故障(2310)其它几台都正常,电机,泵和变频器都换了还是经常跳,准备换电缆了

各位高人有啥主意?

网友A:
是否有量过电机运行时的电流,确定是不是真的过流故障

网友B:
如果电机电缆绝缘没问题的话,建议从新做一下标准辨识。

楼主:
电流还真不到280a都跳

标准辨识

楼主:
标准辨识从一样机器拿过来的控制盘还要从新做吗

网友C:
确定下环境因素(天气热)电缆载流量  和老化程度逐个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