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中带中断精确定时的问题

楼主(2013-05-30):
如题 信捷中 带中断精确定时 的定时器该如何使用(T600~T639)比其他的定时器有什么优点,麻烦各位大侠给小弟来指点指点迷津。不胜感激。

网友A:
先了解下什么是中断,然后看看1ms和10ms,100ms的定时器有什么区别...哈哈

网友:
可以在信捷官网(xinje.com)下载中心手册下载,下载PLC指令篇手册,

网友B:
中断不受扫描周期的影响,

而普通定时器会受扫描周期的影响。

假设程序很大,扫描周期有1.5ms,而做一个普通定时,如定时0.1秒,而实际上会有0.1015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