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链条传动

楼主(2013-05-31):
请教专家:

   1个主动链轮,3个从动链轮,上下梯形闭环双链条线,(双链条线上安装载具)长度13米,3分链条。伺服+减速箱驱动间歇单向定长运动,线速度0.1-0.5米/秒,定位误差1-4毫米。

   如何提高精度?

盼高手指导

网友A:
这个只能提高机械部分的精度,比如链条和链轮之间的间隙。

速度0.1-0.5米/秒比较快了,必须安装刹车系统

网友B:
伺服这样的精度肯定能达到,关键是你机械的部分!!!

网友C:
机械是最终的执行机构,考虑机械吧

网友D:
线速度0.1-0.5米/秒,定位误差1-4毫米。

  这个精度 对于伺服系统来说是没有问题,主要还是你的机械传动的间隙大小,有你是传送链条,这个精度估计是很难做到1 MM 的控制,这样建议你要定们准 的 地方 安装第二编码器来定位,可能会达到效果

网友E:
竟然发错地方了,怎么回事?

网友F:
用链条传动,精度很难达到

网友G:
“伺服+链条”又是搞机械的生的怪胎,搞电的老是为搞机械的解决难题呀!烦呀!搞好了还没有一句感谢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