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243-1和PC连不上,有图

楼主(2013-05-31):
我用的是WIN7系统,网上说要在程序中用SM0.0调用这个子程序ETH0_CTRL,为什么?调用完就可以连接了吗?还有就是我用IFIX读S7-200的CP243-1,都需要什么软件啊,同事说用KEP SERVER和OPC,是吗?

网友A:
以太网组态时没有选好,按以下操作即可:

1.

2.

3.依次点《下一步》完成向导

4.主程序调用ETH0_CTRL,下载程序至PLC

5.设置PG/PC接口为TCP/IP协议

6.完成连接

网友B:
IFIX与S7-200以太网通讯需要通过OPC方式。

需要PC Access软件,PC Access软件是专门为S7-200PLC所做的OPC服务器。

IFIX需要IFIX OPC,IFIX3.5及以前版本没有内嵌OPC CLIENT,需要安装。

参考资料:S7-200通过OPC与WINCC、IFIX通讯

网友C:
   学习收藏了,这个 PC Access软件是专门为S7-200PLC所做的OPC服务器 是免费的不? 在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