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50HZ 与工频50HZ 时电流不一样的原因

楼主(2013-05-31):
这个问题困扰我已久,请有能力有条件的老师们赐教!谢啦

09年的时候,一台风机负荷变频驱动的时候,测了一下电流,30KW电机,变频运行50Hz时,电流是50A ,工频是57A

12年供水泵调试变频供水,频率设定为50Hz的时候,18.5KW潜水泵电流约为34---36A ,而切换至工频运行电流为40A 左右,不知是不是测量有误?

昨天,想起这个问题,对管道泵,在同工况,同电压,同一管道泵,30KW,工频运行测的电流59A,变频运行测的电流52A 。

网友A:
变频输出电压比工频输出电压低,电流也就小。

网友B:
变频器不论输出还是输入波形都是非正弦波。如果用普通电流表测量,其设计显示值按正弦波计算,测量非正弦波时,显示值有误差。如果用工频时测量值与变频器显示值比较,应该误差不大。

网友C:
如果用普通电流表测量,其设计显示值按正弦波计算,测量非正弦波时,显示值有误差。

网友D:
一般而言,变频的50HZ电流会比工频的50HZ电流高

网友E:
要不怎么说变频节能呢?

变频时虽然一样工作在50hz,但是他并不一定工作在额定电压下,输出功率也并不一定是工频时的额定功率了。

网友D:
在相同工况条件下,频率同是50hz,使用变频器后,实际工作电流比不使用变频器时将增加约10%,因为发热与电流二次方成正比,所以电动机的温升将增20%左右。

这种现象是正常的,其原因是,由变频器向电动机供电,不完全等同工频电源向电动机供电,

前者有一定分量的谐波,在负载不变的情况下,为保持输出功率不变,变频器还要多提供电流才能维持功率的平衡,所以电流就增大了。同时谐波的出现造成铁耗的增大而发热,造成电动机的温升提高。

进一步分析谐波含量大小与载波频率有关,当载波频率大时,相对谐波含量也小些,这对减小发热是有利的,但载波频率大时,对电动机的噪声加大,干扰也加大,这是客观存在。

所以一般小功率电动机载波频率可高些(12~16khz),中、大功率电动机载波频率要低些(4~6k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