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odbus TCP要实现的话,对交换机有没有特殊要求?

楼主(2013-05-31):
RT,modbus TCP时,并且要用到交换机,交换机一般的可以吗?

是不是只需要处理主站和从站就可以了?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是不是我家里的 PLC 连接到家里一般的 无线路由器,然后我的 PG 无线也能访问到我的 PLC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是不是我家里的 PLC 连接到家里一...

 家里的无线路由我不清楚,但是我用过将MOXA的无线AP(一对,一个坐AP,一个做client),client端接在PLC的网络模块上,计算机通过无线网卡找到AP后连接,这样就可以直接访问PLC了。但是AP端的设置不能设成DHCP分配IP地址,得设成固定的IP才行。

网友B:
将主站和从站通过普通交换机连接在同一个网段就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将主站和从站通过普通交换机连接在同一个网段就行。

网友D:
交换机一般的可以

不用特别的交换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交换机一般的可以不用特别的交换机

谢了哈~

网友E:
1、以太网通讯,就是一种比串口通讯速度更加快,站点更加多的通讯方式。同时,如果数据上传到服务器,申请了静态/固定IP地址,还可以远程监控。如果没有静态/固定IP地址,局域网内的监控也是可以的。

2、交换机

 工业上一般要求使用工业级别的交换机。使用商用级的也凑合,就是稳定性,乃恶劣环境等要差些,但价格便宜了。不推荐这么使用。万一重要场合,或在线监控的,通讯中断了得不偿失。

    交换机,还分即插即用的非管理型,和管理型交换机。管理型的还有2层管理型,3层管理型的区分等。

                                 以太网拓扑图

               工业级无线AP

工业级机架式3层管理型交换机

网友F:
普通的交换机就行,只要在同一网段。

以下是西门子S7-200/300/400 实现Modbus TCP 通讯方案。

BCNet-S7PPI/MPI 模块内集成Modbus TCP 通讯服务器,因此ModbusTCP 客户机,如支持ModbusTCP 的组态软件如WinCC 7.0、OPC 服务器、PLC 以及实现ModbusTCP 客户机的高级语言开发的软件等,可以直接访问西门子S7-200/300/400的内部数据区。Modbus 协议地址在BCNet 内部已经被默认映射至S7 系列PLC 的地址区,实现功能号包括:FC1、FC2、FC3、FC4、FC5、FC6 和FC16。

BCNet-S7PPI支持24个上位机以太网连接,BCNet-S7MPI支持16个上位机以太网连接。

更多了解,可联系北辰0510-85166823或者www.beichen-automation.com

网友G(2014-08-11):
引用 网友E:
1、以太网通讯,就是一种比串口通讯速度更加快,站点更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