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与wincc通过以太网连接的方案推荐

楼主(2013-05-31):
西门子S7-200 CPU与wincc连接可以通过3种方式:

一、用西门子CP243-1与wincc连接:

PLC编程时需要定义以太网向导,并且需要通过OPC,此方案太复杂,此处不做介
绍,请点击此链接查看: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301/2013013111251800001-1.shtml

二、通过大连德嘉电子的CP243-ibus与wincc连接

需要通过OPC:PC access ,但是不需要定义以太网向导。

S7-200一般都是通过PC_Acces(OPC server)软件再与WinCC相连的。因此要首先设PC_Access。但是,在设置前一定要运行一次西门子的MicroWin,在它的设置PG/PC接口中选择<此处内容被屏蔽>TPC/IP(auto)→实际的网卡名<此处内容被屏蔽>,目的是将PC_Access的 驱动选为TCP/IP

A、OPC—西门子PC_Access的设置:

1、打开PC_Access,见下图:

2、用鼠标右健点击 [ MicroWin(TCP/IP) ],然后用鼠标左键选择 [ 新PLC
  (N) … ]

3、填写IP地址:192.168.1.10(注:这个是CP243-iBUS的IP地址),点击确
  认,进入下图

4、用鼠标点击 [NewPLC]——新(N) ——项目(I) ,如下图所示:

新建项目的对话框:

下边做4个例子:

(1)名称:ITEM_VB10,地址:VB10,数据类型:BYTE

(2)名称:ITEM_Q0_0,地址:Q0.0,数据类型:BOOL

(3)名称:ITEM_I0_2,地址:Q0.2,数据类型:BOOL

(4)名称:ITEM_MD20,地址:MD20,数据类型:REAL

添加完变量后,一定要存一下盘!至于文件名随便写一个或用缺省的也可建立4个ITEM后,用鼠标安下图次序(1)(2)(3)依次点击,就进入了测试状态

B、西门子WinCC的设置:

1、打开WinCC,新建一个项目[ test_s7_200]:

2、用鼠标右键点击 [变量管理] ——添加新的驱动程序(N) ——选择 OPC.chn

3、用鼠标右键点击 [OPC Groups (OPCHN Unit #1) ]  ——选择[ 系统参
  数 ]

4、用鼠标双击 [ \\<LOCAL> ] ,搜索本机OPC服务器

5、选择 [ S7200.OPCServer ],再选择 [ 浏览服务器 ]

选择 [ 下一步 ]

6、将Items栏中内容全部选定,然后点击 [添加条目]

选择 [ 是 ]

选择 [ 确定 ]

选择 [ 完成 ],之后PC_Access中的变量就来到WinCC中

注意了:出现数据变化很慢的情况请参看下图!

三、通过大连德嘉电子的ETH-ibus与wincc连接

ETH-iBUS=CP243i+wincc直连功能<此处内容被屏蔽>即不用PC ACCESS <此处内容被屏蔽>。它能够使你用WinCC自带的驱动<此处内容被屏蔽>TCP/IP(auto) <此处内容被屏蔽>连接http://ndic.gongkong.com/key?k=S7-200
访问网址超出本站范围,不能确定是否安全
继续访问 取消访问S7-200,在工程应用中化复杂为简单、方便实用。减少了因使用OPC[即PC ACCESS]而带来的通讯不稳定性!

1、打开wincc选择驱动,见下图:WinCC 驱动TCP/IP——[鼠标右健]——系统参
  数——单元——TCP/IP(Auto)

2、WinCC 驱动TCP/IP——[鼠标右健]——新驱动程序的连接——属性——IP地
  址填入[192 .168 . 1 . 10]

注意了:出现数据变化很慢的情况请参看下图!

S7-200与WinCC变量的定义举例:

WinCC中的I、 Q 、M、 DB1(切记是DB1)与 s7-200中的 I、 Q 、M、 V对应

S7-200                             WinCC
V3.0          二进制变量           DB1.D3.0
V3.1          二进制变量           DB1.D3.1
……
V3.7          二进制变量           DB1.D3.7
VB60         无(有)符号8位数    DB1.DBB60
VW61        无(有)符号16位数   DB1.DW61
VD63        无(有)符号32位数   DB1.DD63
VD67        32位浮点数 IEEE 754   DB1.DD67
M10.3      二进制变量               M10.3
Q0.5       二进制变量               A0.5
QW3      无(有)符号16位数       AW3
I0.2        二进制变量               E0.2
IB6        无(有)符号8位数       EB6

三种方式相比之下,最后这种方式最优,既不需要定义以太网向导,也不需要OPC,为工程节省很多时间和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