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节怎么提取

楼主(2013-05-31):
数据类型可以为十六位二进制或三十二位二进制,那就是说数据有高位和低位,不知昆仑通态是怎么提取高位字节和低位字节的呢?既然数据有位那又如何进行移位呢?比如左移10位,数据又如何进行逻辑运算呢?比如与非运算。如果按位建立数据库,一个三十二位的数据要建好多数据,那不累死了

网友A:
  这些位的传送和移动 建议还是在 PLC 的程序中进行比较好点.在 MCGS 屏里只是直接读取 需要的数据位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位的传送和移动 建议还是在 PLC 的程序中进...

 先谢谢你的帮忙解答

    我个人认为昆仑通态对数据处理好像不怎么样,只是面对对象处理要简单灵活些;我现在要昆仑通态的屏与PLC、单片机进行通讯,有些数据的前八位用数值,后八位用位状态,如果有字节提取的指令,我可以最多建三个数据对象,否则我要建好几个数据对象,最少八个以上,本来一件很简单的事,这样就很复杂了,我用过台达的屏、威纶通的屏、组态王等都有这些功能,唯独昆仑通态找不到或者是我不会用,总之,我的感觉昆仑通态在数据处理上太不好

网友B:
建议还是做在PLC中,用MCGS软件,需要用函数去写多条脚本来实现。

楼主(2013-07-15):
引用 网友B:
建议还是做在PLC中,用MCGS软件,需要用函数去写多...

 谢谢了,这个已经解决了,其实可以用数学函数的移位加逻辑与来实现,也就一条语句,还算可以,之前不太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