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SMART CPU SR60接地问题

楼主(2013-05-31):
S7-200 SMART CPU SR60电源端有一个接地点,模拟量输入模块(EM AI04)也有一个接地点,是不是把它们接在一起然后接在柜体上!还是这些接地点分开接地!小弟初学,请各位大师多多指教!

网友A:
分开接地比较好

网友B:
cob光源   路 过

网友C:
在柜体下部(靠近输入或输出端子),我们通常安装一个汇流排用来把所有接地信号接入,然后再把汇流排与外部来的接地信号连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