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CH2000PG卡与编码器的使用

楼主(2013-05-31):
各位前辈,小弟现有一台CH2000台达变频器安装PG01L的卡,打算下周去客户现场调试,但不知道对方的编码器是什么类型。请教各位PG01L与不同类型的编码器连接要注意哪些问题。比如PG1与编码器的接线,PGout与控制器的接线方式的等。有没有不能与PG01L配套使用的编码器?望各位前辈不吝赐教,小弟在此谢过!

网友A:
六根线,两根电源线IP和IG,四根信号线A+,A-,B+,B即AB两相脉冲,第Z相不用接。

如果方向反了,只需调换AB两相的接线,或者在变频器里设置成A相超前或B相超前。

另外就是你看看台达的PG卡最多能接受多大频率的脉冲反馈,这里的反馈必须要大于编码器的脉冲。

祝你顺利~~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是否解决了?怎么没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是否解决了?怎么没信了????????

 谢谢,我问了台达的技术支持,基本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