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使用时注意点

楼主(2013-05-31):
上电运行前要作如下检查:       1、电源电压是否合适(过压很可能造成驱动模块的损坏);对于直流输入的 +/- 极性一定不能接错,步进电机驱动器上的电机型号或电流设定值是否合适(开始时不要太大);            2、控制信号线接牢靠,工业现场最好要考虑屏蔽问题(如采用双绞线);不要开始时就把需要接的线全接上,只连成最基本的系统,运行良好后,再逐步连接。一定要搞清楚接地方法,还是采用浮空不接。http://xfoyo.taobao.com       3、开始运行的半小时内要密切观察电机的状态,如运动是否正常,声音和温升情况,发现问题立即停机调整。 4、步进电机未固定好时,有时会出现此状况,则属于正常。因为,实际上此时造成了电机的强烈共振而导致进入失步状态。电机必须固定好。   5、对于 5 相电机来说,相位接错,电机也不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