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奇怪的问题-数据库点配置

楼主(2013-05-31):
最近遇到个奇怪的问题,刚学习IFIX,用OPC和OPTO22系统通信,有AI、AO、DI、DO、和中间变量点。OPC Powertool配置都没有问题,所有点的数据都通信正常,也能采集数据。在IFIX中的过程数据库中配置点时,出现奇怪的问题,AI、AO、DI、DO都能配置也能采集数据,但中间变量添加OPC地址时会出现问题,变量名A_1会丢失,具体看图片中,请高手帮忙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保存后重新加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存后重新加载了吗?

保存后,变量名就丢失了,加载了也没有用,起初以为变量名太长,后来改成短的变量名也没有用。奇怪的是为什么中间变量不行,IO点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