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西门子200与ASDA-B2

楼主(2013-05-31):
我使用的是S7-200 CPU226 晶体管,现在使用过程中出现以下问题,请大神指点

1,SON接入信号伺服电机反而不锁定,不输入伺服处于锁定状态

2,接线方式为37输入方向,41输入脉冲;11,17与35并在一起;

14,10,8,32,33,34,12与PLC的0V接到一起,请问如此接线是否正确?

楼主:
我需要使用的是位置模式,前段时间接了可以使用但是线号没记下来就拆掉了,

网友A(2013-08-10):
(14,10,8,32,33,34,12与PLC的0V接到一起)这样做没问题吗

网友B:
1.你要这样形容比较好。plc输出SON给伺服,通过伺服面板对输入点监视,已经收到on信号了,但是伺服反而放松了。

你的意识是这样吗?